求教S7-200编程

楼主(2009-05-10):
请教高手。四级电机转速大约1500转/分在轴上装传感器I0.0转一圈I0.0闭合一次,帮忙编一份求速度的程序。多谢。

邮箱是ysb720304@sina.com

网友A:
提供编码器的参数

网友B:
转一圈一个脉冲,肯定不是用编码器了;
这个就是一个直接的运算,如果还需要别人给你现成的就太懒惰了;

网友C:
是求电动机的具体转速?还 是求电机带动的设备或生产线的速度。没说清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转一圈一个脉冲,肯定不是用编码器了;
这个就是一个直接的运算,如果还需要别人给你现成的就太懒惰了;
上来就要, 不会是作业吧

网友E:
每分钟I0.0有多少信号转速就是多少转/分

网友F:
在一分钟内对I0.0计数,这个数就是电机每分钟的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