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0):
通过变频器的显示来判断故障点的所在。
1.

oc.过电流,
这可能是变频器里面最常见的故障了。我们首先要排除由于参数问题而导致的故障。例如电流限制,加速时间过短都有可能导致过电流的产生。然后我们就必须判断是否电流检测电路出问题了。以fvr075g7s-4ex为例:我们有时会看到fvr075g7s-4ex在不接电机运行的时候面板也会有电流显示。电流来自于哪里呢?这时就要测试一下它的三个霍尔传感器,为确定那一相传感器损坏我们可以每拆一相传感器的时候开一次机看是否会有电流显示,经过这样试验后基本能排除oc故障。
2.

ov.过电压,
我们首先要排除由于参数问题而导致的故障。例如减速时间过短,以及由于再生负载而导致的过压等,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输入侧电压是否有问题,最后我们可以看一下电压检测电路是否出现了故障,一般的电压检测电路的电压采样点,都是中间直流回路的电压。我们以三肯svf303为例,它由直流回路取样后(530v左右的直流)通过阻值较大电阻降压后再由光耦进行隔离,当电压超过一定值时,显示“5”过压(此机器为数码管显示)我们可以看一下电阻是否氧化变值,光耦是否有短路现象等。
3.

uv.欠电压。
我们首先可以看一下输入侧电压是否有问题,然后看一下电压检测电路,故障判断和过压相同。
4.

fu.快速熔断器故障。
在现行推出的变频器大多推出了快熔故障检测功能。(特别是大功率变频器)以lg030ih-4变频器为例。它主要是对快熔前面后面的电压进行采样检测,当快熔损坏以后必然会出现快熔一端电压没有,此时隔离光耦动作,出现fu报警。更换快熔就因该能解决问题。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在更换快熔前必须判断主回路是否有问题。
5.

oh.过热,
主要引起原因变频器内部散热不好。我们可以检查散热风扇及通风通道。
6.

sc.短路故障。
我们可以检测一下变频器内部是否有短路现象。我们以安川616g5a45p5为例,我们检测一下内部线路,可能不一定有短路现象,此时我们可以检测一下功率模块有可能出现了故障,在驱动电路正常的情况下,更换功率模块,应该能修复机器。

网友A:
所有变频器都一样吗

网友B:
报警码与代表的意义都差不多的,但多少有点区别了

网友C:
报警代码很重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