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0):
RT  怎么找也没找到

网友A:
如果是写入PLC内,需要把程序存贮器空间分出一部分,写入时选中就可以;
只在电脑上加注解相对就简单了;

网友B:
这个问题查一下我发的一个贴,里面有答案。

网友C:
先要在编程软件的PLC参数中设置存放的容量等
下载时还要选择注释一起下载

网友D:
三菱的网站有该软件的操作手册下载,里面讲的很清楚的

网友E:
在软件元件注释下面 COMMENT双击,在这里面做注释,做好注释,在软件‘显示“栏里点击”显示注释“,这样在程序中就可以看到有注释的程序。

网友F:
你是不会写,还是不会下载啊
软件上面有写注释的快捷键,点上后,就可以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