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0):
我对步进电机伺服这一块不懂。想请教高手指点。谢谢!我想问的是直接用PLC编程器来控制步进电机可以吗?还是必须要加一个伺服驱动器呀!

网友A:
控制步进电机,要加相应的步进驱动器,另,伺服是伺服,步进是步进,不能混为一体

网友B:
通常是加一个驱动器带步进电机
PLC用脉冲指令或是定位指令莱控制步进
PLC的接线接到驱动器上

网友C:
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是两码事

网友D:
小的步进电机不用步进驱动器用PLC 直接带也可以,论坛里有例子的搜一下吧

网友E:
用PLC的脉冲指令

网友F:
一般买个伺服电机,都要配一个伺服驱动器的,尤其是日系的。步进也是类似的
用PLC发脉冲指令给驱动器,由驱动器控制电机
伺服驱动器与伺服电机之间是组成闭环系统,步进驱动器与步进电机之间组成的是开环的系统

网友G:
呵呵;功率稍大一点的都要配驱动器;PLC能直接带的功能有限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我还要多向你们好好学习呀!望各位大哥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