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0):
里的
upload=jpg]uploadImages6/69fc97ce09cb53827f7e8c07994c0c6e

这段定位是咋样用编程软件写在梯形图里的。。。。?????在编程软件上应该咋样操作?????????

楼主:
希望大哥们指导下。。。。。。。。。。。

网友A:
在专案--伺服命令表格里--新增

网友B:
还有一种方法,选中HSPSO指令使其显示蓝色,然后在英文状态下点Z键,就可以添加了

楼主:
还有在编程软件中写进去了。。。咋么把这些定位程序复制出来。。。

写成和上面图中那样。。。。。。。。。。。。。。

网友C:
(1)可以打印成电子文件,在Winproladder的菜单栏“档案”-->“打印”。
(2)也可以复制粘贴到“画图程序”。

楼主:
我知道。。。我是说这段定位程序,。。。。我的杂打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