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0):
请问这幅梯形图是用什么软件编的?   还有线圈(P)M1.1代表什么意思,为什么后面还能接线圈(S)Q4.0?   谢谢了~

网友A:
看不到图呢
看这地址好像是西门子的
M是中间继电器,Q是输出的点

网友B:
没看见图片.........

楼主:
谢谢   这是图片地址http://img700.ph.126.net/mi5ioPbZez_YvD5Y0gWWJA==/3109735542700133380.jpg
我用西门子的编程软件编写不了这个梯形图啊

网友B:
那先转换成 STL 再传上来也行呀
 上面的连接不能打开...

网友C:
打不开图。。。我想你看错了吧(P)M1.1应该是(M1。1)

楼主:
LD  I0.4
A   I0.6
A   I1.5
AN  Q4.1
P   M1.1
=   Q4.0

不知道写对没  按照西门子的写的

网友D:
应该是300的吧,那个P M1.1 是上升沿 ,要用300的S7编程软件才能打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LD  I0.4
A   I0.6
A   I1.5
AN  Q4.1
P   M1.1
=   Q4.0

不知道写对没  按照西门子的写的
从你第一发贴以及控制特性来看, 上面的不对.
最后一行的:   =   Q4.0   是   SET Q4.0 吧 .
 这程序有什么控制难度码

网友E:
可能是西门子的软件编写的,P是上升沿触发

网友F:
就是西门子的s7-300以上的plc,那个(p)是上升沿指令,表示m1.1在上升沿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