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0):
各位师傅们,一新建厂房,是钢架结构,采用TN-C-S系统供电,内部用一台1600KVA,一台1000KVA变压器分别给不同的负荷供电,没有并联运行,现在由于在同一钢结构柱子的两边分别布两台变压器的低压母线,在布设PE线时,发现由于PE线要与钢柱子连在一起,这样两台变压器的PE线就相互相连通,相当于一根PE线,就没有分开布设的必要,因此在这里向各位师傅们请教:不同的变压器如果不并联运行,其PE线能否共用?

网友A:
可以共用

网友B:
我没碰到过这情况,也想听听怎么说

网友C:
可以用一个PE网络.

网友D:
完全可以。你的高压引进肯定是同一电源

网友E:
应该可以共用

楼主:
高压是同一电源,

网友F:
这个完全可以共用,

网友G:
PE线是保护接地线,只要接地效果良好,横截面积够用,完全可以共用。

网友H(2009-06-25):
完全可以.

网友I:
这个系统是保护零线和工作零线分开的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