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0):
现在接触称重传感器比较多,但却不懂。请问传感器输出如何检测?

网友A:
单片机,PLC都可以

网友B:
有专门的仪表将其信号转换后直接显示在表屏上对应相应的重量值

网友C:
是模拟信号,用对应的接收就可以了啊

网友D:
称重传感器有六根线的,有四根线的。可以用万用表测量阻值判断好坏。四根线的有两根激励线,也就是电源线,还有两根就是信号线,测量时如果任意两根线和另外两根线的阻值相差太多,那么这两根线就不是一组的。一般激励线的阻值要比信号线的阻值稍大一些,大约几十欧。它们的阻值都在三百多欧,不同的传感器的阻值还少有差别。另外六根线的传感器有两根是激励补偿线,和激励线两两并联就可以了。

网友E(2009-06-13):
输出用万用表毫伏挡量信号线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