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0):
请教关于重油脱水的技术,我厂的重油主要是一些废柴油、机油由于里面混有水份想把它们分离了,请各位师傅提供重油脱水器的厂家,最好成本不要太高,是否有脱水剂之类最好

网友A:
我看见过不用电路就可以油水分离而且是自动不间断的。

楼主:
有没具体一点,是催化剂还是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见过不用电路就可以油水分离而且是自动不间断的。
有没具体一点,是催化剂还是机器

网友B:
可以考虑下用真空滤油机,其工作原理是先将油品加热,然后抽真空将油水进行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