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0):
各位师傅:
             谁有FX2N-20GM定位模块手册的应用实例和软件使用教程,然小弟学习一下。感激不尽!小弟刚入门没多久,没用过这个定位模块,不知该怎么开始,包括和plc的配线。手册上好像只有和伺服连接的配线。
祝所有工控人及你的家人健康快乐!

网友A:
这个模块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连接到PLC上,连PLC时没的什么特别的配线,有一个标准的连接电缆连上就可以
软件的使用,可以看软件帮助里英文说明

网友B:
软件只有E文的;
手册可以下载FX系列特殊模块手册,上面有这个的中文说明;

网友C:
PLC到伺服的接线,看伺服手册上面有的

楼主:
谢谢给位师傅的指点。
这两天我看了手册,有很多地方都不明白。简单的说就是对控制程序不知该怎样写,软件该怎样用。有没有这样的实例,供小弟参考一下。谢谢。
本人邮箱:kcy20081314@sina.com.cn
祝所有工控人及你的家人健康快乐!
best wish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