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0):
伺服驱动器控制电机和变频器控制电机在主电路上区别是什么?

网友A:
应该没什么区别吧

网友B:
供电没啥区别主要是控制电路不同

网友C:
供電沒有區別啊!只是在控制上,伺服具有三環控制,即:位置環,速度環,電流環。而變頻器則沒有這三環。這也是伺服與變頻的主要區別!

网友D:
主电路没什么区别的,都不要在驱动器和电机间加接触器的

楼主:
其实我想问的是内部主电路,我已经理解点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E:
小弟菜鸟一个 ··  3楼变频 不可以闭环 吗?不可以接编码器 吗?

个人意见 整流 滤波  逆变  变化不太大  但驱动器 的检测 和保护电路 太强悍 了 是变频器 无法比 的 在就是变频器 可以单独 开机运行 驱动器大多数 都的接上位机 或 调试软件才可以运行        希望高手指教 ·
学习 容易 勤奋 学习  不容易  学东西容易  但学精 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