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循环指令?

楼主(2009-05-10):
请问各位,如果要变这样一个程序该怎么编:
有一盏灯,按下启动按钮后,变亮,5秒钟后灭;再过5秒,亮,再过5秒,灭...
如此循环下去,知道按下停止按钮,灯灭不再循环。
 X001            T1
|---|/|-------|X002|----------|/|----------------(Y001)
|          |                |                 |
|          |---|Y001|----|                |--------(T1 K50)
|
这样只能是一个循环啊,怎么样才能继续这样循环呢?

网友A:
应该要用两个定时器

网友B:
定时器很好做的

网友C:
你说的就是一个闪烁程序。用两个定时器就可以了

楼主:
不好意思啊,我才学,有些看不懂这个程序
T1接通了Y1就会灭啊,T2接不接通都无所谓啊,也和M10没关系啊
麻烦您帮我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D:
呵呵;M10相当于控制开关;
当M10接通时才闪烁;

网友B:
装个仿真软件试下吧,M0 M1就是启动和停止
如果是实际的PLC,把M0  M1改成输入的X0  X1试就可以了
实验时,监控下程序,观察下里面的关系

网友E:
用一个定时器和一个计数器也行

网友F:
两个定时器才能循环的,或者用PLC内部的脉冲和计数器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