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异步电机

楼主(2009-05-10):
单相异步电机我们都知道的,主绕组直接220V电压副绕串联电容对,假如我主绕组跟副绕组接反了,副绕组直接220V电压主绕组串联电容会怎样呢?有怎样后果呢?会烧吗跟转数会慢吗或有其它后果吗?请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会反转,其它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B:
如果主副绕组相同,转速不变;输出转矩也不变;
主副绕组不同就不一定了;

网友C:
暂时不会烧, ,但是发热会很厉害,如输出力矩不变的话,长期运行就难说了.

网友D:
论坛看来水平相差很大啊,按楼主说的那样接,电机应该就不能启动,大家明白串联电容为什么吗??就是为了补偿啊。所以电容接到主绕组的话,副绕组得不到补偿根本就不会启动!

网友B:
呵呵;要先讲清电机是否是电容启动;
这个是并在绕组上的;

网友D:
副绕组补偿启动,达到一定转速主绕组开始驱动。假如接反,电机会转矩不够,嗡嗡响不能驱动。时间久了绕组绝缘降低,烧毁

网友E:
电容应该起到裂相的作用。启动时提供90度的相位差,从而产生旋转磁场。

网友F:
电容应该是启动作用的

网友G:
电容启动的单相电机,在主付绕组参数相差较大时,是不能接反运行的,电容在这里起到移相作用,使副绕组得到和主绕组相位相差90度的电流,起到启动作用。也有个别用途电机不分主副绕组,也就是主副绕组参数相同(如洗衣机的洗涤电机)更换主副绕组接法可以改变电机的转向;主副绕组参数不同的是不能接错的,要改变电机转向只有改变主绕组头尾位置来实现。这样的电机要是不注意接反了主副绕组参数有的能工作一会儿,有的恐怕就没有带负荷的能力,可能一会儿就把副绕组烧坏了。因为副绕组一般线径都比主绕组小的多。

网友H: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I:
同意11楼

网友J:
副绕组发热,输出转矩减小,至于主绕组接电容,不太清楚,不过我想起不到补偿电容的作用,因为本来副绕组接220功率引述就不会高

网友K:
怎么会是串联呢 不是并联吗 搞不懂啊!

网友L:
11楼说得没错,有一次我公司外修一台单相电机,方向搞错了,有同事就把主副绕组反接了,结果转向是对了可发热很厉害

网友M:
你找个电机试一下吧,不同电机不同结果,象洗衣机洗涤电机主副一样没关系,单相潜水泵不易烧,出水慢.自吸泵一会儿就坏.就看设计了,

网友N: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大家探讨
自己勤动手问题不就解决了。我觉得做个差不多的电工至少把普通 三相 单项 异步电动机原理 掌握 我做电工开始是先把电动机原理掌握 然后学会拆 下线 接线 。最后在去学的电工

网友O:
这要看主绕组和副绕组线径是否相同了,如洗衣机电机,反正都可以使用。而功率稍大一点的,主辅绕组的线径就不一样了,这样如果接反电机就会出现力矩不够,发热,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就会烧毁。

网友P:
如果是短时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会烧,

网友Q(2009-06-23):
学海无涯啊 这个论坛不错

网友R:
学习学习。绕组相同的话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S:
一般没问题,就是方向反了 而已 我的电工群89382577

网友T:
看了一下大家的跟贴,觉得11楼的说的比较详细。我以前就不注意这些,认为主副绕组都差不多。我想请教一下主绕组和副绕组如何判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