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1):
我选择了s7-200继电器输出的plc  继电器输出是无源触点,我再接一个继电器,它能够驱动得了吗?

网友A:
用DC24V的继电器就行了;
电源可以用PLC上的DC电源,也可以用外部开关电源;

网友B:
接继电器是没问题的

网友C:
把电源电压、电源功率、单个输出点的额定电流等这些因素考虑一下就行了。接一个继电器当然没问题了。继电器输出的PLC输出点不用电器件是什么电压等级的,不同等级的器件你可以选择不同等级的电压。不过不同的电压等级要分别在不同的PLC输出组中。

网友D:
可以,我们用它直接驱动接触器和继电器都行,只要注意电压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