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9-05-11):
那位大哥能告诉以下
怎么在任何画面下
定义一个键,总可以打开一个固定的画面

网友A:
有没有要求具体什么型号的触摸屏
“定义一个键,总可以打开一个固定的画面”看这描述,用一个画面跳转键,跳转到固定编号的画面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很简单,触摸屏软件都有一种功能键,可以做。

楼主:
OP107B
不管在什么画面下
例如使用K4 总能打开一个画面A
怎么做啊?

网友A:
K4是什么?数据?和你前面说的一个键是什么关系

网友C:
有些触摸屏是有一个公共界面的,可以在那儿设计

网友D:
做一个按键,定义为画面切换,写上固定的画面号就可以了

网友E:
每页定义一个键跳转到指定页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