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1):
看了很多人都说异步电机节能是骗人的所以我想在这里说说。
大道理我也不多说了,打个比方吧,就如服装厂的那衣车电动机你应该见过或知道吧,那一般就是250W两相或370W三相的异步电动机,我们就说250W两相的吧,与三相也差不多,实际上服装厂电动机工作于满负荷的状态很少,有很大比例的空载运行时间。电压变电流齐你应该知道的吧,那么如果这个工厂电压波动很大,如白天~200V如晚上~240V但是工厂都能正常生产。那你认为他们工厂用电量还没有变吗?根据电压变电流齐原理肯定用电量是不一样的,那么你认为他们工厂工作效率也变了吗?根据异步电机工作原理异步电机旋转磁场的转速为:n=60f/P 式中f为电源频率、P是磁场的磁极对数、n的单位是:每分钟转数。根据此式我们知道,电动机的转速与磁极数和使用电源的频率有关,现在是他们工厂电机的磁场的磁极对数是没有变的,频率是国家定的也不可能变,那么只是输入电压变了转速就不会变了也就是工作效率没有变。那问题就来了,你认为这里有节能机会吗?如果你能做一个产品将电压一直稳定在~200V频率不变你认为电动就还能工作吗?你认为这样节能了吗?你认为在骗了别人吗?
要实现这个我们可以根据SCR可控硅的工作原理来控制 SCR可控硅的触发角,就是延迟它的导通时间以给电动机提供优化的电流和电压,以便及时调整输入电机的功率,实现“所供即所需”。 延迟时间的多少以负载的变化而变化。延迟时间越长节电越多。关于最多能延迟多长你最做就会知道的,这不用关心,因为太长了电机就会功率不降反增的。所以只要你实现了理解了“所供即所需”就都不是问题了。这样的节电器在电机空载时可节电70%。如果你有60%是空载工作40%是满载工作那也就可以节点42%。
电动机在空载运行是170V到240V变化是很大的,但是速度变化不大,为什么速度也有一点点变化呢?你可以去找找资料。或是理解万岁。设计电动就的工程师就应该知道。我主要是做节能的,所以不是很了解……
很多东西都有节能空间,只是你去做节能看划算不。
做这方面我已经做了好多年了,而且产品也很成熟。所以你要是真的认为是不是骗入的东西你应该多找资料看看电机的工作原理及节能原理。

想了解这方面技术的可以找我。
我邮箱是:xshiwei1234@tom.com

网友A:
通过调压节电?电机空载时电流本来就小,再减小电流或降低电压就反而会增加使电机发烫而白白多消耗能量了.

网友B:
楼主的开场白本身就不严谨。异步电机节能与不节能,都是有前提条件的。不能一概而论。特别是大容量的感性负载,空载状态,节能肯定是有空间的。相对而言,异步电动机的额定负载下,节能的空间就很小了。所以说条件或者状态很重要,它是因果关系中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千万不要因为说明一点就不及其余了。即用现代语叫:不要忽悠;或者叫:不要雷人。^_^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调压节电?电机空载时电流本来就小,再减小电流或降低电压就反而会增加使电机发烫而白白多消耗能量了.

你既然说了再减小电流,说明你认可了再减小电流,我就不明白了电流减小又怎么会多出白白多消耗能量了。电流小了要的能量小了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开场白本身就不严谨。异步电机节能与不节能,都是有前提条件的。不能一概而论。特别是大容量的感性负载,空载状态,节能肯定是有空间的。相对而言,异步电动机的额定负载下,节能的空间就很小了。所以说条件或者状态很重要,它是因果关系中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千万不要因为说明一点就不及其余了。即用现代语叫:不要忽悠;或者叫:不要雷人。^_^

这我同意你的看法,我就听别人说节能都是骗人的所以不高兴。我的目的是说很多产品还是有节能空间的。只是你去做节能看划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