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QM1H

楼主(2009-05-11):
我的OMRON CQM1H-CPU11 出现ERR/ALM故障怎样处理呢?
请那位高手告诉我一下.
谢谢啦!

网友A:
连上手编或电脑查看故障代码;
这个CPU11没有RS232口;与电脑通讯只能通过MINI编程口;

网友B:
软件上在线监视有故障代表说明,根据提示查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