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1):
这个的电磁噪声是一个强大,如果没有严格控制,会产生巨大的干扰。下面介绍的技术来减少噪音、可以开关电源电路为高敏感。
   一个电路和设备

   关键是保持电压和电流电压在较低的水平氏族,有许多电路降低电压和/或展示电压降低辐射,并减轻压力开关管、电路零电压开关(包括零电压),ZCS(零电流开关)、共振的模式。ZCS(一),SEPIC(单电感变频器)、CK(一组磁结构,以其发明者命名)等。

   时间并不一定能使效率下降开关,因为磁性元件的射频振荡需要强大的损失,缓存可以观察到的削弱,回报。软交换技术的使用,虽然稍低效率,但是在节能、过滤、屏蔽与大太空受益。

   2阻尼

   为了保护开关从系数等因素而引起的寄生振荡峰值电压的影响通常需要阻尼,如图5所示。阻尼,也可有问题,减少排放线圈。

   有不同类型的粘滞阻尼器:从电磁兼容、钢筋混凝土阻尼器的电磁兼容问题通常是在最好的,但是比其他发热。权衡利弊的各方面,要注意在缓冲感性的阻力。

   3散热器

   散热器和TO247或动力部件之间的收藏家50pF流失的电容,因此能产生强烈的发射。只有散热器直接连接到机器,它是放在地上,可能可以减少总排放量噪声。

   一个好的做法是:一个适当的电路输出节点-一个整流器,但一定要注意安全要求。用屏蔽作用的绝缘隔离,可以连接打开,把它们放在一个盾牌衬里整流器、散热器或者暂停或甚至底盘。

   散热器也会有危险的电容电压通过在线、电容引线和PCB铁路线电感和电容”共振”可以解决“三农”问题,在特定的频率。在实验样机应最终找到了散热器,最好的安装方法。

   4整流装置

   对于一个功率和二次式整流器,因为它可以引起反向电流,很多噪音,最好使用软开关式的设备,如图6。

   5磁性元件的相关问题和解决方案

   非凡注重的是电感或变压器接近磁。例如,用圆形或圆形铁粉、无缝磁芯适合储存能量,如果他们能在打开,一个完整的电路回路,以减少寄生漏磁场。

   噪音是一次侧开关变压器绕组匝间的分离成次级、电容普通噪音,服从滤除噪声电流流动的路径,并且由于长,会产生发射的现象。

   一种非常有效的技术是服从使用小电容器连接的主要动力,即共模电流提供回风路径,但应注意安全,不要过分安全标准,漏电流总第二次滤波电容器也能帮助你更好地工作。

   线圈匝屏蔽隔离变压器(在)可以有效地抑制对一次侧开关在次级导致的噪音。尽管有五层,但三层屏蔽防护较为常见。附近的初级绕组的屏蔽通常连接到一个电源,关闭,二次绕组屏蔽通常公共输出(如果有的话),一般盾机。在原型试验,找出最佳舞台匝间保护接线方式是最好的。

开关电源

网友A:
和我的工作有很大的联系,说的也很明了,支持一下

网友B:
这么多语句不通的文章就不要贴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