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1):
是新手!关于同步的方案、方法!请高手提提意见!是不是有更好的,简单的办法,实用最好!
下面是从一份资料上见到的关于同步的一些方案,不知道里面的方案如何,请高手鉴定下:
三台电动机同步控制方案(转)
1 )  简单的把要控制的三台电动机的功率加起来乘
以 1 . 2 ~1 . 5 之间的系数,以此数值选一变频器, 用这一
台变频器直接驱动三台电动机。
2 )  用市面有售的同步控制器,用同步控制器发速
度指令给三台变频器,每台变频器驱动一台电动机。
3 )  用三台变频器,在 1 #电动机上加 P G卡及编码
器f 增量式A、B相,P C、1 2 / 1 5   V   1 0 2 4   p / r ) ,
以1 #电动机为主电动机, 2 # 、3 #电动机以1 #电动
机速度为基准;方向指令同时加列三台变频器。l } } 电
动机矢量控制方式闭环运行,2 #电动机、3 #电动机开
环  控制加转差补偿。
4 )   用三台变频器, 在每个电动机上J J U P G卡及编码
器( 规格同上) ,l #电动机为主电动机, 2 # 、3 } } 电动机以
1 #电动机速度和转矩为基准;方向指令同时加到三台
变频器。1 #电动机以速度控制方式闭环运行,2 #电动机、3 样电动机以转矩控制方式闭环运行。
5 )  用 P L C控制,控制转速的指令由P L C的DA转
换模块以直流 0~l 0   V形式向驱动电动机的变频器发
出, 在每一个电动机用编码器或测速齿轮加接近开关测
量其实际转速并反馈给 P L C,以 1 #电动机实际转速为
基准,P L C根据测量到的2 #电动机、3 #电动机的实际
转速经运算处理后向控制2 静电动机和3 #电动机的变频
器发出修正指令,保证3台电动机实际转速趋于一致。

网友A:
方案一不行容易损坏变频器.方案二三四都可行,但代价比较大,方案五由于用PLC自己编程只要算法上多加注意的话效果很好.

网友B:
建议用2#方法,检修和调试都简单,比较通用

网友C:
没有其它要求用同步控制器吧;
成本低,使用也简单;

网友D:
关键在变频器上了,第4种方案可行

网友E:
可以用三台变频器开环控制,用变频器的PID功能去校正速度反馈,直流母线并联,避免OV故障,两台90KW的刚性同轴上用过,效果很好,三台还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