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1):
今天接到一台机器,里面有一台plc(看电路猜得),外形象台达的同步控制器(外壳用的就是同步控制器的外壳),内部电路板上只有topsun这几个字符,有2个外接通信口(一个9针的,接到文本显示器上。一个像是网线的接到三菱E540变频器上),最恐惧的是居然还有2路可控硅触发器,求各位见过这东西的高手指点一下,这是谁家的东西?型号是什么?编程软件那里有?

网友A:
这样说有什么用?每个人的设计思路不一样,你把机器的动作说明写上来,如果自己要做这种机器,只要产品的要求说明,就可以自己搞了。不必要一定去看别人的东西,这样会很累的。

楼主:
汗,我是修这台机器,现在这台机器只有报警指示灯亮,其他提示没有。再说了我还真没见过带可控硅触发的plc

网友B:
那两路输出是直接接可控硅的门极还是中间还有转换电路

楼主:
直接接可控硅的门极
另外,我分析了一下原理,感觉好像是专用设备,可是看电路板做的很漂亮又像是工厂货,所以问一下大家是不是见过

网友C:
有图片传上来看一下;

网友D:
控制器没铭牌、没型号、没厂家名称?那你想了解它内部的东西就麻烦了
如果不是常用的,都不知道怎么找软件

网友E:
只有从PCB还原出硬件原理图再从设备的运行工艺编程序.这需要很高的技术.如果仅仅是报警灯亮,可以检查修复.其实晶体管输出的PLC都可以带可控硅的.这种没有铭牌的设备一般是国内生产的"嵌入式"板子,如果是仿PLC的可用三菱低版本软件试试能否打开.如果是单片机要破解就有困难了.没有照片也只能这么猜测一下了.

网友C:
可能是厂家自己用单片机开发起来的;

网友C:
看上面的图片;
这个外壳不是台达的;而是仿OMRON的C40P的外壳;
外壳慈溪做的,被国内N个厂家采用;
线路板是厂家自己开发的;

楼主:
外壳确实是台达同步控制器的外壳,这机器生产的不多,单独开发一个这样的控制器成本很高吧?现在想改成其他plc难度都很高。至少可控硅触发不好做。版主有这方面的例子吗?

网友F:
应该是单片机的板子
你可看看那个大芯片的型号

网友C:
这是台达同步控制器;

这是OMRON的C40P;

外壳像哪个?

楼主:
哈哈,像那个都不重要了,我拿它没办法了,找不到厂家,不知道型号,如果说是用单片机自己做的,我只能是佩服这位老兄了,功底不是一般的厉害。我现在只能改了。

网友G:
楼主你干脆换成PLC得了,ZCMY不是给你建议两款了吗。

网友C:
晕;
我那不是介绍;
是为了区别台达同频控制器与OMRON C40P的外形;

楼主:
今天改了,同步触发是难点,调试了一下午,可就是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