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点下缺少什么软件?

楼主(2009-05-11):
我在打开STEP7 Manager时,首先弹出图一的界面,点击确认后,项目栏的PCstation下的Wicc Application无法显示,如图二所示,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需要将WINCC与STEP7集成,并安装Component Object Manager 选件,此选件在WINCC 中。

楼主:
请问你的将Wincc和Setp7集成是什么意思呢?在安装时有什么特别注意的吗?

网友B:
软件安装上的集成:
WinCC与STEP 7的集成功能,WinCC和STEP 7必须安装在同一台计算机上,必须在安装WinCC之前安装STEP 7。STEP 7 与WinCC的版本必须相一致。
项目组态上的集成:
在建立新的STEP 7项目后,可以在Simatic Manager里直接建立新的WinCC项目。
Wincc和Setp7集成的强大优势:
很轻松地把S7变量(符号表,共享DB,背景DB)从STEP 7传送到WinCC里!

网友B:
请STEP 7安装完毕后,进行WinCC安装。在WinCC安装过程中,请选择“自定义安装”,并且选中"communication" 选件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