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教

楼主(2009-05-11):
我公司里PLC里的程序我用手持编程器读出来,,再把它在CXP中用助记符输入,可转换到梯形图中发现有一段程序语法不能转换,同时这个程序在我公司里运转正常,问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能正常使用就不要管它了;
程序有错误用手编可以输入,但电脑只能读出,不能写入;

楼主:
我是用手编读出来的,其中的程序:LD01715 ANDNOT00104 LD01715 LD10006
OUT10008 LD01713 ORLD AND00104 ORLD AND02000 LD01715 ANDNOT00104 LD01715 LD01714 ORLD AND00104 ORLD AND10010 LDNOT02000 ORLD KEEP10010

网友A:
上面这段逻辑有错误,当然不能转换;

网友A:
LD01715 ANDNOT00104 LD01715 LD10006
OUT10008
这几句就不对;

楼主:
那这段程序在PLC里面会影响其它程序运行吗?

网友A:
用手编器编入的话PLC会把这段给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