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1):
本人想投资开发四至五轴直角坐标焊接机器人或者关节机器人
如果硬件部分考虑外面采购,自己开发焊接软件
这样需要多大的投资,开发周期大概需要多长?

目前主要先考虑氩弧焊,和CO2保护焊

网友A:
机器人的设计难度在机械设计上。
电气上如果只是点焊的话不存在复杂的插补运动,电气控制上不复杂。
如果需要沿某一曲线进行连续焊接,难度可就大了,多轴连动的数控系统很贵的。

网友B:
对应的控制系统价格比较高了;

网友C:
要看你的电机选什么牌子?多大功率的?一般的焊接机器人要绝对值编码器(就是含记忆更能的)的比较多所以也就很贵。一般根据功率来定价格,功率打价格贵。在者要买一个运动控制系统,4轴就是11000左右,回去自己编程就可以。显示配上电脑显示器或者触摸屏就可以。我们长期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你的电机选什么牌子?多大功率的?一般的焊接机器人要绝对值编码器(就是含记忆更能的)的比较多所以也就很贵。一般根据功率来定价格,功率打价格贵。在者要买一个运动控制系统,4轴就是11000左右,回去自己编程就可以。显示配上电脑显示器或者触摸屏就可以。我们长期做。

你能具体讲一下吗,或者加一下我的QQ993808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你的电机选什么牌子?多大功率的?一般的焊接机器人要绝对值编码器(就是含记忆更能的)的比较多所以也就很贵。一般根据功率来定价格,功率打价格贵。在者要买一个运动控制系统,4轴就是11000左右,回去自己编程就可以。显示配上电脑显示器或者触摸屏就可以。我们长期做。

能给个你的联系方式吗,我的QQ是9938082

网友D:
买一套也就几十万,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