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1):
请教各位师傅,36瓦镇流器启动18瓦灯管会降低灯管的使用寿命么?

网友A:
当然不能用

网友B:
这个你的看整流器的应用范围有的可以

网友C:
可以用  但灯管比较亮  比较容易坏

网友D:
同意四楼的观点,顶一下

网友E:
能用就是灯管容易烧毁,还是按照正常的表示使用比较好.

网友F:
镇流器是有适用范围的

网友G:
应该易坏灯管。不过实践出真知,我用36W电子镇流器带50W灯管,用了快一年了。

网友H:
36瓦镇流器启动18瓦灯管,这样很容易烧坏灯管,就算不坏也会降低灯管的使用寿命.

网友I:
我用过了。这样灯管受命短``~而且整流器也比较快坏``

网友J:
如果是电子镇流器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