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PROTEUS高手吗?

楼主(2009-05-11):
我用PROTEUS话电路图,但是它里面没有那个元件,于是我自己画,但是有些接线端子上面有上划线表示低电平的,该怎么画啊~

网友A:
只要将需要的低电平引脚“\”,就可以显示出来

网友B(2009-06-12):
网上有教程下一个看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