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1):
大家好!请问如果触摸屏的画面进入设有保护密码,忘记了有什么办法打开 吗?谢谢!

网友A:
什么牌子的

网友B:
除了有程序外,应该没什么其它办法了

网友C:
提醒一下,触摸屏的画面进入设有保护密码,有2种做法,1用plc来做,2用触摸屏来做,但是以上两种做法,在plc里应该有专门的保存地址,可以连上plc找找看

网友D:
好象没什么好办法解决,从新开发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