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1):
请教问题:
我们请外面技术人员写的程序写入PLC后,不能在写入其它程序

网友A:
什么意思呀,是不是别人加了密码

网友B:
那你是否可以讀出呢?估計是被加密了!

网友C:
那肯定是加密了,看他写的是那一种密码,你可以解的呀

网友D:
里面加了密码,你把PLC里面的程序清除,就可以从新输入你的新程序。

网友E:
PLC被设了写保护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