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1):
上次关于编码器反馈的问题很曲折不过现在基本上知道了是什么问题。等过几天闲下来再和大家讨论。

现在想求助的是关于冷轧准备机组开卷机张力控制的逆变器设置问题。系统是这样的,传动部分是整流+逆变+制动单元和电阻。现在想要采用P100=4的速度闭环,开卷机的速度给定和转矩限幅都由PLC来给定,那么建张的时候PLC给一个反向速度给定,同时通过卷径计算出的转矩下限幅来限住电流,不知道我这样理解的对不对?

今天实际操作起来之后发现问题,就是开卷机总是报F015,就是堵转。后来想来想去,认为可能是我没有吧检查给定和实际反馈的偏差的参数范围放开,后来把792放到110%,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f015,不过我这只是自己的想法,肯定还有很多没有想到的地方没有设置,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能帮我完善一下,只要是关于冷轧的开卷卷曲机的哪方面的都行,我用的逆变器是西门子6SE70系列的。是不是还要把P805也加长呢?还是干脆屏蔽掉这种检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由于电机是200KW以上的,按照他自己优化出来的励磁时间比较长,都是1.5-2.0秒之间,这样在操作台上按下启动按钮之后,要等上将近4S的时间机械设备才有动作,现在我是在带上钢卷之后就合闸和使能都给上,这样就省去了励磁时间,不过缺点就是电机可能会发热量上升,请问大家有什么不长给使能而又能缩短给使能到磁场建立完毕开始有转矩输出机械设备动作这段时间的方法么?通常我都是先合闸,用使能控制设备动作。

网友A:
呵呵,这篇文字读起来很有意思的。先说下F015的问题,做张力控制,转速调节器就是要饱和的,所以那个F015是可以屏蔽掉的,否则,就会出现堵转报警。

再说励磁时间,这个与电机的数学模型有关,就是建的时间长,也不要刻意的去改它。这应该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可以设计成先合闸、使能,建立激磁。然后对给定的控制使能/禁止,来控制系统的给定工作与否。如何?

帖子不分段落,没有标点符号,读起来特累,^_^,似乎语文的基础不太讲究。因此稍加改动,分段落、加了逗号,这样读起来还能把气喘匀了。吼吼吼

网友B:
你讲的比较笼统
请问你的放料机张力部分是反张力还是刹车能耗制动呢还是?卷取机部分张力是怎样控制的呢 这种电机大都是直流电机 冷却方式是外置风机方式冷却 驱动部分是直流驱动器 像 ABB 欧陆 西门子等等 卷取机 放卷机 刀部机有点动自动工作方式 点动或空载时磁场是弱磁的 自动生产时是强磁工作就是达到额定励磁电流 是PLC模拟0-10V控制直流驱动器 比较复杂  关键是卷取机随着卷取钢板直径的越来越大会逐渐的降速 达到和后面的机器同步运行目的 还有 放料机部分不停的加速减速 维持放料的平衡 驱动器里有PID运算设置的 具体详细讲来不是一两句可以让大家明白的

楼主:
不好意思我那天晚上太着急了,所以打的比较快,没有注意格式,这两天仔细读了读功能图,我想要把这个监视给定和反馈偏差的功能屏蔽掉,可是没找到,现在是把792放到最大,200%,请问版主所说的屏蔽掉F015是怎么做呢?

二楼的前辈谢谢您的回复,我这个系统由于甲方不要用T400工艺板,所以其实大部分功能都是PLC去实现,开卷机也就是您所说的放料机目前是由PLC来给定速度和转矩限幅从而实现带材的建张,开卷和卷曲都是交流机,控制方式都是由PLC来控制机组的低速,高速,点动,穿带等等。信号都是走的DP,低速的时候没有弱磁,高速由于电机采购方买不起4极的电机,所以为了达到速度要求值只能弱磁-_-!

刚才又读了以便自己写的,确实由于太着急了很多句子没分开,读的上不来气,以后我会多多注意,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