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量输出

楼主(2009-05-11):
输出模块是FX2N-2DA,手动测试没问题。但在HMI里设D318为80.0时 输出电压5点几伏(理论上应该是0.2V左右),D318设100.0时输出为0,设180时又是5点几伏,不解,请高手支招------D318设置是四位数字,其中有一个小数位,BCD码格式,字数 1
其中程序如下:LD  M8000
MOV  D318 K4M100
TO  K0 K16 K2M100 K1
TO  K0 K17 H4 K1
TO  K0 K17 H0 K1
TO  K0 K16 K1M108 K1
TO  K0 K17 H2 K1
TO  K0 K17 H0 K1

网友A:
D318应该是二进制格式才对

网友B:
应该是触摸屏中的设置不对
或是直接监控下PLC程序里该地址的数值看看

网友C:
在电脑上监控一下对应的十进制数值;

楼主:
问题是不能同时监控,就一个编程口可用,那我先改成二进制看下了.

网友A:
你可把触摸屏拔掉,用软件里的软元件测试直接在D 318里设置数据

网友D:
应该是触摸屏上的数据类型选择与PLC中的数据类型没有对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