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2):
新人求助!!
  厂里有台变压器,我不知道怎么去判断变压器缺油,
变压器在运行时和不运行时怎么去看是否缺油.
 如果缺油变压器在运行时和不运行时应该怎么去加油.

网友A:
最好在变压器不运行的时候,检查,加油!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供电局的事呀,像我厂里供电局每年都会来做定期保养的

网友C:
一般的变压器,从外面都可以看到的,上面都有明显的标志.

网友D:
同意5楼,另外,加油一般都是供电部门的事,如果自己加油,一定要在不运行时加!

楼主:
我们这里供电局不管加油的
我是问油标在什么位置是缺油了

网友E:
油少了变压器自己就会告诉你
有保护动作

网友F:
这个很简单,看油标。低了就要加了

网友E:
不知道楼主看过变压器没有
知道那个油枕 油位计在哪吗?

网友G:
电工基础书上应该有的,找本看看就OK拉

楼主:
我知道油枕在哪里
 也知道油标

网友H:
只要不到油表最低线不用加油
变压器的油加之前要干燥打耐压试验才行的。你要有条机才行 假如 变压器长期过载或满载的情况下   变压器 外 表油乎乎的此时的周围环境温度有比较高而油枕的油在最低限位或看不到此时可以考虑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