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2):
两台变压器6300kva,10.5kv/6.3kv,现运行在II档,6kv侧母联长期合闸,10kv侧母联长期断开,因系统电压低,加上本企业用电负荷增大,须把变压器由II档调至III档,但6kv侧两段都不能停电,这样变压器在调档过程中,就会短时运行在不同档位,一台II档10.5kv,另一台 III档10kv,运行持续时间估计不超过30秒,请问这时变压器的环流有多大?能否这样调档?谢谢!!

网友A:
带档位的变压器不允许带电调档

楼主:
当然,调档时变压器是停电的,问题是,1#调好后,需要先与2#并列,然后才能停2#调档,这样才能保证6kv两段不停电。短时不同档位运行,6kv侧电压相差5%,请问环流有多大,如何计算?
(两台变压器上级电源接在同一段,没有同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