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2):
请问各位  我们当地的电力公司三产要求我们公司对1600KVA的配电设施做预防性的维修,工厂这套设备已经使用了3年,我是上海的,请问各地有没有这种要求?谢谢,项目包括变压器调试.母线系统调试.断路器调试.微机保护调试.接地装置调试等.

网友A:
检查运行参数啊!
不正常的就要维修了
这样做是好事

楼主:
要付钱啊 2万多啊

网友A:
如果是变相收费那就没办法了
那就让他们好好检查

网友B:
有些事情是你不得不低头的,不然后面有你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