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2):
PLC型号:FX1S-10MT;触摸屏型号:F930GOT-BWD-C;版本为V4.96;
软件为GX developer和GT Designer;
电脑设置为COM1口:速率9600bps;7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偶校验;
触摸屏设置同电脑设置,握手为DST/DRT
数据线为两端9孔的普通数据线,一端连电脑的COM1口,一端连触摸屏的RS-232C口.
运行GX Developer时,PLC里的程序可以上传到电脑里;运行GT Designer时触摸屏里的程序无法上传到电脑;显示超时
各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是何原因,谢谢!

网友A:
两端9孔的普通数据线?你要确认这线是不是三菱触摸屏的编程电缆

楼主:
数据线不是三菱原配的,是从电子市场买的,其中2和3对调,其余4、6、8对应通,5和5通。

网友B:
PC 9针串口与三菱触摸屏9针232串口连接
2   --------  3
3   --------  2
6 8--------  4
5  ---------  5
4  ---------  6 8

网友A:
线有问题,接法如上
按楼上的接线排除线的问题后再试看看
软件中通讯相关的一般用默认的就可以了

网友C:
电缆不对;
型号为FX-232CAB-1;

楼主:
那为什么能和PLC通讯呢?

网友A:
触摸屏和PLC连接,电脑连接是不同的线、不同的通讯口
能和PLC连接,只能说明和PLC的连接线是对的,设置是对的。于触摸屏连接电脑没什么直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和PLC连接,电脑连接是不同的线、不同的通讯口
能和PLC连接,只能说明和PLC的连接线是对的,设置是对的。于触摸屏连接电脑没什么直接关系

PLC里的程序最终也是经过这根线传到电脑里的,因为是“电脑COM1口到触摸屏RS232C口,触摸屏RS422口再到PLC”

网友D:
有什么提示没有,还有PLC的软件在监视状态时,是不能与触摸屏通讯的。

网友D:
刚才没看清楚,如果是显示超时,那是因为在PLC软件里设置成了监视模式,改成写入模式试一下,我以前就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C:
如果你确认电缆没有问题;
强制进入到系统菜单后点数据传输,再在软件上读取一下试试看;

楼主:
1、我把RS422(连PLC的口)断开,重试,还是不行;
2、我也不能确认电缆没问题,正在试。同时我正向三菱代理商邮购FX-232CAB-1编程线。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网友A:
FX-232CAB-1就是上面的接线图,你改下接线就应该可以了

楼主:
在各位的指点下,把线改了,刚才试了一下,成功了.
谢谢各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各位的指点下,把线改了,刚才试了一下,成功了.
谢谢各位!
如果这样就有点不明白了,同一条线为什么电脑通过触摸屏连PLC可以,而连触摸屏又不行了,望高手解释下

楼主:
YXBK:
       原来的线是这样的:
1------------------1
2------------------3
3------------------2
4------------------4
5------------------5
6------------------6
7------------------7
8------------------8
9------------------9
0------------------0(白色,接外壳)
我的理解是2和3交叉后是简易接法,可满足PLC的通讯。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D:
呵呵,只能是这样理解了。

网友E(2012-06-02):
输入了有错的程序,再也无发与GOT F930通讯,希望高手指导,清除原程序故障为{收信错误 0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