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2):
各位师傅,因为要防潮,所以电机上想弄个600W的加热器,但不知道该选择加热带还是加热管好,也不知道该选择哪种形状的加热管。工控上的师傅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安装过,想请教下这么安装,选什么好.如果有安装示意图,本来还好尝试下,可现在没接触过,特上来请教各位师傅,希望师傅们提供点经验。晚辈谢谢师傅们了

网友A:
电机还用加热啊!你的电机不运转吗?

网友B:
要防潮的话,不要在电机上动手脚,在电机周边想办支,如微暧风吹之类的

网友C:
好像没有这么做的,如果你的工况就这样,建议你选电机时选个防护等级高的就好 了。

网友A:
楼主应该说说电机的使用环境

楼主:
恩,电机老潮,所以想隔段时间就停机加热,防潮。但具体怎么安装加热器不知道,所以请教工控前辈

楼主:
要么就在绕组上搞加热带,还有就是底下弄加热管,但具体怎么安装并没有经验

楼主:
这是高压大电机,运行一段时间了,现在只是老发现有受潮现象,所以想采取增加加热器。

楼主:
我也不知道我们工控师傅有没有自己单位的电机有加热装置或者自己弄个加热器的

网友D:
还真没有见过。你加热去湿我觉得有点不好弄,成本又高。我建 议在进线口放上干燥济,把轴端装上密封圈,这样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了。如果是开放式的电机就有点不好做。建议做一个防潮箱,不用时关起来,用时打开,这样也是可以的了。如果电机随时都处在加热状态,可以试一试干燥变压器的做法,通上低电压也行

网友E:
从密封上想想办法,电机老加热也不好吧

网友F:
加热管比较好,我们的电机大多都是加热管。

网友G:
使用我公司的产品:   得利清    防潮除湿   效果好    我们这边矿井下都使用

网友H:
你的情况是:电机老潮,所以想隔段时间就停机加热,防潮。同时是高压电机(是否高过6000?)。不妨让电机试通380V电压,让电机不转就可以加热了,不过相对说麻烦点,加热时要注意到一定温度又要停下来。不过还是有用的我们都经常做

网友I:
加點電伴熱試試

网友J(2009-06-16):
电机开了就好

网友K:
有带加热装置的电机啊。可以去试一下三。

网友L:
电机运行时不是已在除湿,

网友M:
电机运行  本身就产生热量 为什么还要加热? 又不是长时间不使用,、电机长时间工作不可能出现潮湿 .(放水里例外)

网友N:
缠上加热带,装个时间继电器,外加一个温控器,想什么时候加热就什么时候加热,想要多少温度就多少温度。

网友O(2009-07-23):
周围用加热管或者石英管加热都行啊,

网友P:
同意10楼的观点,用低压直流通入电机绕组中。

网友Q:
运行时自身发热,不用时放点干燥剂。

网友R(2009-08-30):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我们工控师傅有没有自己单位的电机有加热装置或者自己弄个加热器的
电机运行本身就会发热,大家伙都希望周围环境散热条件好些,以免影响运行。您却要对其加热,还想从电机绕组本身入手就更加多余了。最好而又简单的办法是搞个隔离间,里面放几个红外灯泡,再加强周围环境的通风排除潮气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