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2):
机房配置:
本机房有三台冷却水泵(两用一备,变频控制,根据负载负荷变化控制水泵运行频率);
冷冻主泵三台(两用一备,变频控制,根据负载负荷变化控制水泵运行频率);
蓄冷、放冷水泵各一台;(变频控制)
板式换热器三个;
主机两台;
水塔两台。
请求各位大侠具体的解决方案。要求PLC控制、有人机界面。大概控制方式为根据末端负载的水流量、温度压差的变化来控制设备运行数量和频率。怎个系统工作模式为:
1、主机直接供冷;
2、水池放冷;(在电力高峰时,主机不工作)
3、水池蓄冷(在电力低谷时)
4、联合供冷(水池和主机同时投入工作,在电力平谷时。或边供冷边蓄冷)
再次拜求大家!!!
要求西门子设备。

网友A:
楼主还要把主机直接供冷、水池放冷、水池蓄冷的条件说清楚些,否则只是按负载的流量和温差是无法判断采取什么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