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2):
请问若要输入多个模拟量到PLC里面,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EM235模块可以么,这个模块最多可以同时输入几个模拟量?

网友A:
EM235最多四入一出。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B:
EM231及EM235都是支持4路模拟量输入;
如果你的不至4路可以用多个模块;
当然现在SIEMENS有刚出的8路的EM231,相当于两个原来的EM231;

网友C:
学习了,原来有8路的EM231了

网友B:
8路的EM231是刚刚出的;
目前还没有见到实物;

网友D:
可以多带几个模块的,200最多可以带7个模块

网友B:
呵呵;要分CPU;
CPU221不能扩展;
CPU222只能带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