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2):
哪位能给我点三菱伺服设计程序的实例啊  ?看哪个说明书看得眼花啊  400多页啊

网友A:
400多页也不一定全看啊
定位控制伺服的就是那一步份,在定位指令那里有个三菱控制伺服的例子
包括了接线图,程序,而且程序都有解释的

楼主:
哦我去找找啊

楼主:
我用的是这个手册啊 ,我怎么没找到啊   , 你用的是 哪个啊 ? 我去下啊

网友B:
FX系列编程手册里面就有

网友A:
上面的这个是驱动器的手册,
伺服程序可以看FX系列的编程手册333页左右,在定位指令前面几页

楼主:
哦 好的 我去找找啊  , 我想辞职换地了   我公司里的东西都搞定了.现在想学  伺服和dcs的项目啊 ,可我公司没这项目啊  ,我很郁闷,

网友C:
工作不是这样做的,把你学会就走人!

网友D:
新人报到,楼主想学伺服的话,分二部分,一部分为伺服的硬件接线.接口部分,一定要系统的看书,明白各种接口,接线.因为有些三菱定位模块与放大器是没有标谁电缆的,要自己做的,二部分为:伺服的基本测试程式,一般JOG是一定要做的,正反转都要试一下,其它的就可以自己再慢慢进一步开发了,有实物在身边的学起来会快很多,祝你成功.6021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