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2):
在工程中运用了PLC来作为下位机进行逻辑运算,上位机由别人提供。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上位机采用的方式是面向事务的,即发送一个任务,接收一个结果。而PLC是重复扫描式的逻辑运算,并没有事务的概念。这样在处理任务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半完成的状态”,打个比方我发个指令a,最终目的是要输出f,为了完成这个指令在中间过程中需要依次完成b,c,d,e。如果处理到c时,发现执行下去的条件不满足的话就会处理失败,但是b,c所带来的变化依然保留在那里,这时需要上位机再次干预来恢复状态。我的意思是有没有什么方法,使PLC在发现处理失败后能够自动恢复执行前的状态。

网友A:
您難道不知道PLC有中斷這個概念?

中斷程序不就是您想要的結果?

楼主:
能具体解释下怎么做吗

网友B:
plc可以不用中断也可以完成该功能,主要是看你的plc程序是怎么写的,而且上位机和plc的交握信号事先进行规划,上位机和plc的程序都按照这个规划好的流程来做,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C:
基本上PLC和上位PC的通信都是成对出现的,上位机发送要求,PLC回答结果或PLC发送要求,上位机回答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考虑周全就不会出现问题,当然也有其他情况,比如:上位机发送询问,PLC回答状态,上位机发送要求,PLC回答结果,上位机返回受到应答,具体的要求有具体的处理方法,如果搞清楚了逻辑关系,通过程序都是可以实现的,主要还是看你自己的程序怎么写!!!!

网友D:
每种PLC的具体中断的做法是不一样的,但思想都差不多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