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2):
三菱E68车螺纹固定循环程序问题
 哪位朋友知道三菱E68车床车螺纹时
   数控车螺纹切削循环指令(G92)
   指令格式 : G92 X(U)_ Z(W)_ R_ F_
  指令功能: 切削圆柱螺纹和锥螺纹,刀具从循环起点,按图3.36与图3.37所示走刀路
  线,最后返回到循环起点,图中虚线表示按R快速移动,实线按F指定的进给速度移动。

  指令说明:
  ①X、Z表示螺纹终点坐标值;
  ②U、W表示螺纹终点相对循环起点的坐标分量;
  ③R表示锥螺纹始点与终点在X轴方向的坐标增量(半径值),圆柱螺纹切削循环时
     R  为零,可省略;
  ④F表示螺纹导程。
     例题: 如图3.38所示,运用圆柱螺纹切削循环指令编程。
     G50 X100 Z50
     S300 T0101 M03
     G00 X35 Z3
     G92 X29.2 Z-21 F1.5
        X28.6
        X28.2
        X28.04
    G00 X100 Z50 T0000 M05
       M30
正常情况是:1、先从起始点下刀到入刀点(工件端面);2、再从端面开始车螺纹至螺纹终点;3、刀具从螺纹终点退刀;4、刀具从退刀点返回起始点。
  但是我这里的车床的动作是:1、刀具从起始电快速移到螺纹终点开始进刀;2、再由终点开始向外车螺纹;3、再在工件端面退刀到起始点。
  动作正好和正常情况相反,这样会把刀具弄坏,且车不出螺纹,不只是哪里出了问题,会不会是系统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
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鼎盛数控

网友A:
如果你程序没编错的话,可能就是参数被修改了``
改正过来就没事``具体怎么改要看机床说明书
参数可不能乱改哦
微笑面对,努力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