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如何接

楼主(2009-05-12):
请教的问题:如图,做一个检测工装,当1和2接通、3和4接通时,发光二极管亮,表示焊接正确,如果1和4接通、2和3接通时,发光二极管不发光,要求蜂鸣器报警。只用继电器电路图怎样设计呀(用PLC或单片机太贵)?蜂鸣器不知道怎么接。
谢谢了!

网友A:
两个电源,  能用一个最好.

网友B:
看看这样行不行,就用两个蜂鸣器

网友B:
不好意思不会传文件!

楼主:
楼上的各位,谢谢了。

网友C:
我看第五楼的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