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频率会下降

楼主(2009-05-12):
森兰SB100变频器,一段时间后,使用面板电位器给定频率运行时,频率会慢慢下降,直至为0停止。而使用数字给定则不会,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是电位器有问题了吧?换一个电位器试试

网友B:
应该是电位器有问题

网友C:
很简单,用万用表监视变频器的模拟给定电压,为什么要减小?在什么地方减小?然后再处理之。也许是电位器的问题,也许是电位器供电、接地点出了问题。

网友D:
应该是面板电位器坏了,可以用端子台的模拟量输入试试

网友E:
电位器或给电位器供电的电源有问题;
改成外接电位器试一下;

楼主:
换了三台同型号的,结果都一样,刚开始没问题,一段时间后都出现频率下掉。频率掉到零时电位器还在设定位置。变频器是装在一个槽罐上,有些振动,不知有没影响。

网友F:
我遇到过,是电位器的问题。

网友G:
观察给定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