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2):
现在这里有个台达VFD-460M系列的变频器,想利用多段调速功能,所以想请教一下。
如果是正转要求以电机缓慢的速度运行,反转时电机全速运行,线该如何接,如何设置?
反之,如果是反转以缓慢速度运行,正传时电机全速运行,又该如何?
希望论坛里面的大大能帮助俺这个新手,拜托了!

网友A:
正传、反转
高速、中速、低速,用端子控制就能实现,对控制来说就是几个逻辑处理

楼主:
用端子实现我也知道。。。。

网友B:
反转时接通M3.把M3设定为50HZ就行了。多段速1频率地址好象是P 17,我手头没有资料,查一下资料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