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2):
现在很可能是因为电池没电而导致的数据丢失,无法恢复备份数据到NC/PLC.

   有没有对西门子840比较熟悉的,能不能说一下怎么实现PC与NC/plc的通讯,我怎么老连不上,提示:”无法与NC通讯。

   还有NCU上的七段显示器报警有谁知道是什么意思:c. 0 c和1 0 9就是三个号码闪烁显示,上边的H1和H2灯是全亮的。

网友A:
H1、H2灯是绿色的吗?绿色的就是正常。

楼主:
不对。
不是一个灯,H1和H2都是5个灯:绿红红黄黄。全亮!

下面那H3也就是7段显示器闪动显示以上报警!

请帮忙看一下或是给点关于这个7段显示器的报警资料吧。

网友B:
840D可以直接恢复他自己硬盘上的备份,如果以前曾做过这样的备份,无需MPI电缆也可恢复。

楼主:
现在就是无法与PLC通讯,导致数据无法从硬盘直接恢复。

网友C:
你先NCK复位。如过不行。首先进行NC总清。从PCU50上恢复数据,断电等1---2分钟再通电,待NC启动成功,七段数码管县6.系统数据恢复成功。

网友B:
做过PLC、NC、MMC的硬盘序列备份,只要PCU的硬盘不坏总可以恢复。
一般NC和PLC连不上,排除硬件原因,做一个PLC和NC的总清即可。
NCU上拨码开关S3可以用来总清NC,S3 1 Reset S3 0
NCU上拨码开关S4可以用来总清PLC,2 3 2 3 2 0

楼主:
总清过,但是不成功,似乎NCU被锁住了,报警灯全亮,7段显示也不是正常启动后的状态。。。

网友D:
看看MMC到NCU的通讯电缆好不好用,要么换一块同样的NCU板试试

楼主:
MMC到NCU的通讯电缆用替换法试过,没问题,在别的通道上能用。。。

至于换块板子---成本有点大了!

只是始终没人讲这个7段显示的报警号是怎么回事呀?有人了解吗?

网友B(2009-06-14):
呵呵,太巧了,这个故障我今天也遇到了。
两排LED灯全亮,NC和PLC无法总清。
NCU板挂了,更换新的备件后修复。

你可以拔下NCU清理一下灰尘和上面接插件的金手指,没准能起死回生。
可惜的是今天我运气不好,还是换新的NCU才排除故障。

楼主:
哇!这么惨!

NCU好拆不?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能不能发个拆机手续给参考一下。。。

网友B:
NCU很好坼,设备断电,拔掉NCU上的所有插头,松掉上下两颗螺丝,一拔就下来了:)

楼主:
那怎么知道是NCU烧了呢?

用软件判断还是用表量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