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变频器

楼主(2009-05-12):
急需要一个变频器控制主轴电机的接线图,谢谢啊

网友A:
说明书,都有啊。你看看先啊

网友B:
这东西,有统一的接线图纸吗?还是自己根据实际做一个有针对性的控制图纸吧。

网友C:
可以找供应商帮帮忙呀

网友D:
说明书上就有接线图。

网友E:
楼主为什么不好好看看附带的变频器手册呢

网友F:
找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