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2):
如何才算互感器2次开路   ???

有2个电流表正常指示,一个电流表不指示(已损坏,两端有89V电压),电表原先是反转(好像现在变慢了!)
电压表正常,像这样的损坏一个电流表会不会烧掉互感器???接地点有10个左右!

哪位高人说一下吧~(

网友A:
那要看电流表是不是坏了 、、、

楼主:
电流表是坏了!

网友B:
估计你的CT是完了,电表反转是你的接线问题,相序反了

网友C:
已开路。电流互感器正常工作时两端电压不会超过3V。你用的肯定是三相表,有一相开路无电流,一定会比原来转得慢。理论上电流互感器开路后有可能产生上KV的高压,实际工作中常见到电流互感器开路现象,但电压都不高,很少碰到烧坏电流互感器的。

网友D:
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不能烧毁,只能造成危险。

网友E:
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肯定要造成高压,但电压高低跟一次电流大小有关,你说的电压只有几十伏是因为电流互感器二次多点接地的原因,建议出现这种情况先将原来表计接线端短接,然后再购买电流表,这样一方面保证安全,另一方面也不会造成计量不准的问题.

网友F:
要是你家的电表反转你就惨了。

网友G:
已经说明开路了!

网友H:
将电流表短接,看看电表是否恢复正常转。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接地处?只能一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