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2):
触模屏+PLC+变频器+编码器绕线问题:

最近客户要求用触模屏+PLC+变频器+编码器控制电机卷铝带,本人用的是比较+通讯控制,比较时加减速为0.1Hz,目前看来在小卷径时还行,就怕大卷径时,这个0.1Hz的加减速感觉太大,0.1Hz对应该电机是2.6转,通过100:1的减速器后是0.026转,,,,对速度有很大影响,对方现在才给我精度,1分钟走1米,误差+-2秒,PLC给变频器通讯时间是10ms一次,比较时加减速时间是100ms加减速0.1Hz,,,,,,各路高手对这个控制有什么好的经验或方法,麻烦指点!!!

网友A:
没做过这样的控制要求, 帮你顶一下!
变频启动/停止会有延迟的, ....

网友B:
没做过这样的工程,但是试过PLC用D/A模块带变频器和用通讯带变频器在速度响应上前者要快

网友C:
楼主有没考虑过PLC和变频器通讯出错的问题,通讯的方式不是太可靠。

楼主:
这个问题中存在的,还有延时,没有AD模块控制精度高!用这样一个系统做收卷料恒线速控制我觉得本来就是不可靠的!不知道各位有什么高见,

工作中存在严重跑偏,用恒张力控制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网友D:
大哥有三菱GX软件的可以给我一份吗?可以发到我邮箱吗?lixueliangaini@163.com谢谢了

网友E:
没有办法。
我尽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哥有三菱GX软件的可以给我一份吗?可以发到我邮箱吗?lixueliangaini@163.com谢谢了
网上有下载的,再说几十兆邮箱也发不了

楼主:
在绕线过程中,编码器的速度和设定的速度一直作比较,跳动动比较大,料带较松,没有张力,只有速度,容易跑偏,,,,

网友F:
没有做过带触摸屏的,过来学习一下

楼主:
实践证明线速度是OK的,机械结构是需要调整的,现在已经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