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2):
最近调试FPX30的设备,由于没装电池,所以数据不能保存。后想用DT32710来保存数据。本人程序方法如下: 文本设定DT200,用DT32710来保存数据。开机R9020上升沿将DT32170数据传送到 DT200,  2秒后, 用R901C每秒脉冲将DT200数据传送至DT32170。 设定完毕后,20分钟后开机,文本显示6473302,每次都不一样。PLC程序运行不正常。但是用电脑监控PLC程序,却发现DT200数据正常,只是文本显示错误。重新设定后,机器正常。请问各位高手 是何原因?

网友A:
没有明白什么意思,你就是昨晚说的那个人吧?
什么DT200  DT32710?还有什么R9020?
没有这么复杂。但是有一点,松下说明书明确的说了,不装电池数据是不稳定的。
FPX开机后ON的是R9014,而不是用R9020,R9020是表示PLC处于RUN状态。松下PLC一直有一些古怪地方,很难按常理来设计程序,明明是一个数据传送的,但就是不一样。这有可能与第一次写入的时候有关系。如果是第一次写入的时候一个是16位,而一个是32位,在这种时候PLC可能就记住了你的第一次写入,开机后数据就会出错。这种情况我的处理办法是换一个地址。在数据处理的时候千万不可以一个地方是16位,而别一个地方是32位。楼主所说的问题就应该是和我遇到的问题一样。处理的办法最好是换一个地址就行了。
 有些数据用于高速控制,如果这个数据用于处理171等命令的时候,必须要把目标值的DMV改过来,当然,如果前面的数据是32位就不用改过了,如果是16位数据,必须改成MV。否则数据会乱。

网友B:
可以用12   13号指令试试

楼主:
装了电池 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网友C:
呵呵;装个电池就行了;

网友D:
还是装个电池吧,一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