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过载问题

楼主(2009-05-12):
一台无心磨床,砂轮电机是18.5 KW,过继电器选择42 A 砂轮空载正常,砂轮负载8分钟左右过载跳闸,经检查发现三相电流有两相相同,一相略高0.6 A  。电机轴承新换的。不知道有谁能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首先检查你的电机,确保没有问题,
其次是你的三相进线有无问题

网友B:
空载电流是多少,带负载时又是多少。

楼主:
空载两相是10。5A 还有一相是 11。2 A 负载时没检测。

网友C:
测一下工作电流

网友D:
工作时的三相电流是多大,一相高0.6A不算什么,检查过载继电器接线端是否发热接触不好,

网友B:
主要是看负载电流有没有超过额定电流,如果正常,就检查接线有没有松动、热继电器是不是好的

网友E:
换一下热继电器试一试,我们经常遇见此现象是热继电器问题。

网友F:
没整定好电流吧

网友G:
一台无心磨床,砂轮电机是18.5 KW,过继电器选择42 A 砂轮空载正常,砂轮负载8分钟左右过载跳闸,经检查发现三相电流有两相相同,一相略高0.6 A  。电机轴承新换的。不知道有谁能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解决方法:
1:检查电气配置是否符合使用要求。电机功率是18.5千瓦,选用的空开应为DZ47-60A,接触器为50A,热继电器整定值为40A,即可。
2:检查接触器触头,热继电器是否有接触不良现象,控制先是否有松动现象。
3:砂轮机是否有偏心故障,若有应调整偏心。

网友H:
还是先测一下工作电流再说,一相高0.6A应该在允许范围之内

楼主:
负载电流32A左右,负载10分钟左右就跳闸新换的继电器调到45个流,换电机轴承线圈颜色正常,负载半小时左右电机很热,总跳。

网友I:
应该测一下负载电流的不平衡度,如果负载时三相电流差在0.6A以上甚至1A以上那就不行了

楼主:
三相负载电流相差多少为充许范围呢?如果三相不平衡是电机不行了,还是负载过大造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