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2):
加工中心马扎克数控系统
问题是这样引起的:就是将操作面板里的电池下掉以后,然后再次安装上去之后,机床系统就无法进去了.
系统型号:MAZATROL FUSION 640M
问题是这样的:
M64  groupa:
这个程式执行的作业无效,即将关闭.
如果问题无法解决,请咨询程式设计人员.

楼主:
有没有高人啊?知道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数控机床备电是用来保存重要数据的(参数),拿掉以后,保存的数据丢失,机床不能正常工作,恢复数据比较麻烦,所以关机状态下,不准更换备电。

网友B(2012-06-06):
看看看门狗wder灯是否亮。如果亮请将主板初始化就可以。我们的已经修好了

网友C(2013-01-26):
硬件初始化即可,必要时用备份盘恢复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