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2):
向各位请教一下爱得利变频器多机能端子输出的是摸拟量还是数字量另外加装速度显示,怎么操作?

网友A:
模拟量和数字量都有,根据模拟量的输出选择合适的仪表,仪表的量程要和电机的转数匹配。